急救

楼主(2012-08-10):
请各位老鸟帮我看一下这个驱动板能用在型号为?优派A190Z1的这个屏上吗?谢谢了!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功能键有点不好改

网友:
如果不换原装的上去,,还不如改个通用的上去呢,,,麻烦一会而已,,

网友:
郁闷,去买个哦。在网上应该有的啊!

网友:
换通用的啊,也很好改啊,不麻烦

网友:
如果你这个是55针的话,就麻烦了,这种驱动板卖的很贵,通用板根本改不了!

网友:
我已经在淘宝买回来接上了,屏没反应啊!~请问是不是这个驱动板不适合用这个型号的屏呢?

网友:
看一下板上的供电跟屏接口的供电能对上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