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进水开不了机,,修复后无声音

楼主(2012-08-10):
一台DELLM1210,南桥部位进水,,,开不了机,,直接买了新的南桥,,换上就能亮机了,,在测试的时候发现没了声音,,再查主板,各信号都正常,,也没有静音,因为这板子比较薄,看着板子有点点变形,,于是再烤板四个小时,,重做南桥,,故障还是一样的,,,再查主板。,发现不插内存的时候,,BEEP声都是杂的,,这个主板的声卡是转接小板上的,没有功放芯片,,应该是集成在声卡芯片里的,,  进水的地方是南桥,,离这块距离比较远,我想问问,,这个BEEP#应该是多少V电压的? 是跟南桥关系大还是跟声卡关系大?(因为是没没买到一样的芯片,,所以才发贴来问问各位大神)

网友:
不太好说,有没有看看声卡电路方面的故障呢?

网友A:
加热一下南桥试一下 不行再量一下 声卡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所有信号都量了,,就只有BEEP#这个信号,,开机时一点六伏,,跳两下,,然后变成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一下南桥试一下 不行再量一下 声卡电压正不正常

南桥重新做过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能不能认到声卡?

网友:
如果认到了声卡,检查声卡驱动是否正常安装

网友:
可以提供一下图纸或截图吗?

网友:
这个图纸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