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复品牌机电源

楼主(2012-08-10):
自己动手修复品牌机电源
不少品牌机、袖珍机、服务器等都采用小电源或定制电源,这种电源比普通的台式机电源要小,不是常见的标准尺寸,在市场上很少见,即使能买到也是旧货居多,所以一旦哪天这种小电源出了故障,将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甚至在电脑城跑遍了也不一定能买到!
笔者使用的是清华同方的小机箱,里面用的就是这种小电源了(图一),最近好长一段时间以来,系统经常出现无缘无故的蓝屏或者重新启动、停止响应的现象。根据以往的经验,系统又出问题了,于是赶紧恢复备份,可没过多久,还是老毛病。难道还有病毒不成?又升级了KV2005的病毒库,进行一番查杀以后,还是一无所获。基本排除了系统以及应用软件的问题,经过进一步的排查,硬盘、内存、主板、CPU等都没有问题,最后故障被确定在了小电源上。怎么办?由于没有找到这种规格的电源,暂时就将就着用吧。

图一
  直到有一天早晨,当我再次启动电脑的时候,电脑突然启动不了了,主要现象是反复重新启动,发展到最后竟然只听到风扇断续转动的声音(很有规律的转2秒钟,停半秒),什么显示都没有了。通过用标准的大电源测试,计算机工作一切正常,足以断定那个少见的小电源彻底坏了。这对于天天使用电脑的我来说,真是着急。买又买不到,电脑城那些搞维修的JS们又不修,由于笔者还有一些电子基础,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决定自己修理试试。
  在动手之前,我们先来大体了解一下计算机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电源先将高电压交流电(220V)通过整流二极管整流以后成为高压脉冲直流电,再经过两个大容量电解电容(黑色的圆柱状的东西)滤波以后成为高压直流电。通过高频变压器降压输出我们需要的不同的电压供计算机使用。同时工作的还有各种保护电路,实时监测电源的各项数据,一旦数据与设定的正常值偏离较大时,就会立即切断电源输出,停止供电。
  工具准备:20W左右的电烙铁、松香、优质焊锡丝、数字万用表、合适的螺丝刀、美工刀片等等。
  打开机箱,拔下主板、硬盘、软驱等上面的电源线,拧掉固定开关电源的螺丝,把开关电源从机箱内取出来。这种电源只有标准ATX开关电源的一半大小,仔细观察一番,用螺丝刀拧掉外壳上面四周的固定螺丝(图二),不要过分相信外壳上的一句警告,说什么“非专业维修人员禁止打开,以免发生危险”等等,刚从市电上拔下来的开关电源只是两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确实还储存有一定的高压,只要我们注意这两个大容量电解电容两端不短路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

图二
  打开外壳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小电源的内部结构了(图三),见过标准的电脑开关电源内部结构的朋友们可以看出来,这种小电源虽然体积小,但是其内部结构和标准的开关电源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排列比较紧凑罢了,可谓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为了检修的方便,光打开外壳还不行,还要把整个电路板取出来。拔掉通往电路板上的插头,用螺丝刀拧掉固定电路板的几个螺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电路板取出来了(图四)。

图三

图四
  其实,修理电器的方法无外乎观察法、测量法、替换法等等。把电路板拿在手里面观察,从正面看不出任何烧焦损坏的痕迹,倒是在反面发现了电路板上有几处电子元件引脚的周围有点发黑(图五),其中有一处发黑比较明显,翻过来一看,最明显的这一点连接的是一个大功率的电阻(图六),通过查资料得知,相关联的就是开关电源的保护电路。

图五

图六
  联系本文一开始描述的故障现象,经过分析,产生这一故障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电阻损坏,导致取样电压过高,保护电路开始工作,刚工作又保护了,如此循环下去,造成了电源输出时有时无的现象。那么很可能电路板发黑的这一处连接的这个大功率电阻有问题。由于电子元件的在线测量数据不准确,我们要把它从电路上断开来,断开一只脚就可以了。
  由于这种小电源的结构比较紧凑,想焊开一只引脚也很不方便,于是笔者干脆用美工刀片把电路板靠近这个电阻的铜箔刻断测量,这是一个色环电阻,色环颜色依次是“橙、橙、黑”,根据色环电阻阻值的表示法,应该是330欧姆,经过用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发现,其现在的阻值只有32欧姆左右,明显阻值变小了,赶紧找了一个相同阻值的电阻,为了方便焊接,我把这个电阻直接焊在了电路板的反面,因为损坏的那个电阻引脚上的铜箔已经被刻断了(图七),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可以这样焊接的(图八)。

图七

图八
  焊接好以后,仔细地检查一下是否焊接牢固,有没有不小心焊接短路的地方,没有就按照刚才拆卸时相反的顺序把开关电源复原。装好以后,经过空载测试,各项电压一切正常,又用小风扇、光驱等进一步测试,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才把它装到机箱上,经过一个下午的运行,以前经常出现的死机、蓝屏、停止响应的现象也没有了,已经正常使用了一个多月,证实该电源已经彻底修复。
  其实,维修计算机的硬件并不是像有的朋友想像的那样难,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电子基础知识,多看看相关报刊杂志,胆大、心细,平时注意经验的积累,一般简单的硬件故障我们自己是完全可以检修的,有些根本不用去找那些黑心的JS,就像我,花了一点点的时间,修好了这个少见的小电源,省了银子不说,还锻炼了自己的动手能力,以后遇到相似的故障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了。

网友:
复制粘贴的把

网友:
看着像是复制的,抄的吧!不过很有用!

网友:
照片无法显示,自己照的,word贴进文档了,发上来却没了!数码相机自己也修过,随你们怎么说吧!

网友:
好像没什么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