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开机不显示 COMS放电OK

楼主(2012-08-10):
T400开机不显示 COMS放电OK  同事说,过一段时间就有可能返回来,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你的机子如果是显卡坏了,不显示,你放下电能好原因 是当时没放电时,机子是显卡模式,,放电后,,变成了北桥模式(因为这个机子是双显的),所以就能显了。。过一段时间会回来,,可能就是因为客户玩游戏或者其它文件,,机子自动切换到了显卡模式,所以就不亮机了,,最后结果应该还是显卡坏或者与之相关的线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子如果是显卡坏了,不显示,你放下电能好原因 是当时没放电时,机子是显卡模式,,放电后,,变成了北 ...

有道理呀!

网友:
不止是有道理,,事实就是如此,,,好多人都不知道的,,,,答案这么正,,咋不给加点分呢,,加分不会扣你的下载分啊。。。呵呵

网友:
一楼预测靠谱,等楼主结果

网友:
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期待处理结果,到时候分享一下哈

网友:
放电子行,现在还没这么修过

网友:
有道理!跟各位高手学习,学习!期待结果!

网友:
还没有修好,请问各位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