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O不能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一台联想G450关机状态下可以充电,开机头两分钟显示充电,两分钟之后就不能充电了,用电池的电,重新拔插适配器接头也无效,有没有同行遇到过此问题,是不是充电管理芯片的问题?求教

网友:
首先你也得排除是不是电池坏了啊,,上回我修一台机,,也是前两分钟能充,,而且两分钟就充满了,,放电也就两分钟给放完了。。。

网友:
关机状态下能充电,能充满,电池应该没坏,也能用一个多小时,就是开机状态下充不进电

网友:
有没有人修好这个问题啊,这应该是个通病。我现在也遇到一个故障一模一样的还没修好。

网友:
查图纸量工作条件吧

网友A:
已经修好,是EC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过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是EC的问题。

EC的问题?是什么?新手不太明白,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