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8-AM PLUS主板掉电

楼主(2012-08-10):
如题,此板为开机掉电,上不上CPU都掉,不插12V就不掉,在论坛上查了下,有人说是此板检测不过CPU会掉电,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我在网上下了个M2N68-Plus-1002.ROM的BIOS文件,可以跑马但不过显卡,加上独立显卡就会有显示,但是此板是集显的,顾客没有装独显,只好下原板的(ASUS M2N68-AM PLUS),但是这种BIOS写了几个都是和原来的情况一样,没有法了,希望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你加焊一下 桥试一下

网友:
就是桥虚焊,或是桥坏了。我遇到好几个华硕M2N68的板子了,就是插显卡用一段时间可能也会不亮。主要原因就桥上的散热器不行。发热量大久了虚焊。这是通病。

支持。。最近桥,一焊就坏。。。。

网友:
呵,好东西就是要多多支持

网友:
是不是考虑换IO

网友:
12V短路了,查下CPU供电

网友:
挂了,我加焊了一下桥,现在不会掉电了,但是不跑马了,换了最新的BIOS也不行,写回原来的也不行,已经对它判了死刑了.......

网友:
动桥风险还是有的  我有个N68碰下桥就掉电 加焊也不行 这个板子桥太烂了

网友:
不跑码,你可以按照不跑码的维修思路来修!掉电有可能是12V短路照成!查CUP MOS管

网友:
所以我都是不到没法子的地步不动桥的,动了桥还搞不定就只有报废了.....

网友:
12V短路,测CPU电压  上下管有无短路  若无短路  把CPU供电芯片拆了再试试看

网友:
我的M2N68 也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加焊桥试试看

网友:
加焊北桥 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不想轻易动桥

网友:
怀疑桥虚了,可以用假负载测一下。动桥有风险,加焊须谨慎。

网友(2012-09-10):
我也有一个掉电的哦,也不走码

网友:
COMS的问题

网友:
桥问题。不解释。这块板单桥。还有那个KXS的IO也是故障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