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 网卡打叉

楼主(2012-08-10):
Thinkpad x200 网线接上没反应 一直打叉 MAC地址00 1F 16 2E 0F 2B 网卡芯片WG82567LM 还有网桥 也换了 还上打叉 求解?
芯片

网友:
你应该连网卡的供电都没查吧,,,这X200的网卡在最右上角,,供电也得经过那里,经常修到那角上虚焊的

网友:
查网卡到南桥信号线正常吗 ?网卡供电 南桥内部网卡供电?

网友:
帮帮忙 啊 自己定一下

网友:
看看网口到网卡线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网卡问题一般很好解决!

网友(2016-10-31):
不好搞就给他装个usb无线网卡 省时省力

网友:
不行就叫他,usb网卡就好了,

网友:
检查网口 网桥 网卡 不一定是MAC的问题 拆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