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310 灯闪

楼主(2012-08-10):
现有一台戴尔1310 开机灯闪 怀疑是内存 不接内存旁边两个灯闪 接了内存 第一个灯闪 我觉得是过了内存的 怀疑是显卡 换了一个显卡还是同样的问题 求讲解
显卡
戴尔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换显卡吧 八十显卡!
反对楼主:
5.0
whl1937
反对楼主:
80的显卡能用嘛。做维修做的应该也是口碑吧。

网友:
未必不是评先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喇叭有报警声吗?

网友:
搞笔记本BGA技术一定要过关才行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能亮吗?外接也不正常的话就是显卡拉

网友:
都重做了 还是不行 换了一个显卡还是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不一定是显卡的

网友:
怎么跟我的这个不开机时差不多啊

网友:
LZ搞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