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8-10):
今天一个主机  cpuE5300  主板技嘉G31  内存金士顿2G800,开机检测卡A1  C1 循环,更换多条内存无果,正好手头有个775针的赛扬d3.2   更换后正常进系统,换下的E5300  和原板上的金士顿2G800换到铭瑄G31上 也开机正常进系统, 再倒回来 还是A1  C1  循环,技嘉的主板bios 更新到最新FJ  , 大神们到底是主板坏了 还是cpu坏了  ????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IC边上的681排阻.

不行的话,加焊一下CPU底座.

网友:
CPU应该不坏,是技嘉的主板问题,查CPU供电那一块。

网友:
技嘉主板的问题  以前我有一张G31 也是循环C1   把cpu风扇卡死 热个一两分钟就能正常启动进系统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E5300与技嘉主板的CPU座接触不好

网友:
恩 主板问题可能性大,已经发返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