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维修高手给点意见啊ACER 4743 ZG JE43_CP 摔过后无法开机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2-08-10):
同行送修一个ACER4743ZG 摔的比较严重。待机0.01 待机有3.3V 5V,无法开机。查开机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22、33、125、111、96、9脚VCC有,67脚AVCC有),14脚KBC_PW RBTN#到开关电压有,按开机键有跳变,101脚PM_PW RBTN# 给南桥请求信号有,但6脚PM_SLP_S3#没有返回到EC。37脚的ECRST#和2脚KBRCIN# 无电压,103脚RSMRST#_KBC 电压正常。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接下来要查南桥工作条件了?

会员20122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点评):
基本可以肯定掉点了

网友A:
哥们,像这样的问题直接加焊或换南桥立马OK

网友B:
同意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C:
L21上3D3V_PWR和L22上5V_PWR 的 两个3V 5V 有嘛 如果没有我给你解决问题

网友D:
楼主请问这个电路图是ACER 4743的全部的图嘛?我要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这个电路图是ACER 4743的全部的图嘛?我要下载。

是的你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21上3D3V_PWR和L22上5V_PWR 的 两个3V 5V 有嘛 如果没有我给你解决问题

肯定有了,都已经写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是南桥的问题

我需要的理论分析出来的结果

网友:
查一下 RTC方面电路正常嘛

网友:
摔过得机器,桥的虚焊有点大

网友:
重点看南桥,一般你说得这种现象基本问题锁定在南桥,把南桥拿下来下面可能有断点。

网友E:
另外这个EC的复位是37脚要是有电压的话,就不要再在EC这边纠缠了!

网友:
摔过成这样的话,很可能是有断线或者是桥下面有掉点了!

网友F:
动南桥前先看看晶振吧。

网友:
直接干桥!摔过的嘛

网友:
无电压点,打下直流内阻.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难说,你先查查南桥的开机条件有没有满足!RTC电路之类的!确定都正常在之后再干桥,看看是否有掉点!只是本人意见!只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这个EC的复位是37脚要是有电压的话,就不要再在EC这边纠缠了!

37脚的ECRST#和2脚KBRCIN# 无电压

网友G:
南桥没反应,加焊一下看看,刷个BIOS

网友:
是可以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也可以直接风枪吹吹看直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像这样的问题直接加焊或换南桥立马OK

知道摔过的机器很容易掉点和虚焊,但是我想通过理论分析出来 。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而不是一上去就干桥

补充内容 (2012-8-12 15:24):
现在EC的复位修出来了,

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你的这个EC没有复位电压是不对的。先把无复位电压修正常后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动南桥前先看看晶振吧。

晶振是正常的,准备动桥了  还在等客户答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没反应,加焊一下看看,刷个BIOS

呵呵:看干桥吧,应该和BIOS关系不大,上次也碰到过一个DELL的摔的很严重,结果也是南桥掉点了

网友F:
关注最后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注最后结果.......

现在等待客户回复中,有结果第一时间告知

网友:
摔过的,桥搞不好有掉点的,把南桥重做下看看

网友(2012-09-21):
我这也有一台acer4743ZG的笔记本,是被雷打坏的,而且还拿到别人那儿修过了才拿到我这的,郁闷啊,搞的像牛屎一样了 都不知道怎么搞,郁闷

网友(2014-06-26):
先查下南桥的待机工作条件

网友:
    桥摔虚了,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