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联想Y510的显卡点位图怎么看点位?

楼主(2012-08-10):
        最近从咱们论坛上下载了一个Y510显卡板的点位图,最近刚好维修一台联想Y510的显卡!掉了很多点,可是打开点位图后只是看到一个个的点,却看不出来那个点是有用的,那个点是空的点?请教大家告诉一下怎么通过点位图来看那个空点 ?那个是有用的点呢?

网友:
最直接的看掉的点有没有连线  有的话就是有用的点 没得就是空点 这个很好看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恢复,其实很多时候焊盘周围有很厚的绿油还有白油漆,即使有连线断掉了也焊难看到的,只有用到轻刮掉绿油之后才能看到是否有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