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5 不显示

楼主(2012-08-10):
长城M95 19寸液晶 锸上屏线 不显示,连灯管都不亮, 拔出屏线,灯管正常亮。
插上屏线,屏供电0-5V跳变,不插屏线,驱动板上的屏供电有5V。
无意中发现,开机后再插屏线居然能正常显示 该怎么查?

网友:
已经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汗,开着机也敢拔插屏线啊牛

网友:
哇开机也敢拔插屏线  好像就今年的牛人特别多

网友:
楼上两位,能做出有意义的回答吗?
已经修好了 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A:
修好了?什么问题,楼主说说,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即使没爆      楼主这个一定要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什么问题,楼主说说,        会不会是滤波电容引起的?即使没爆      楼主这个一定要说

高手就是高手,猜都能猜得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猜都能猜得对。

居然是电容问题啊!我以为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看来你没看过我发的贴子,很这个基本差不多。

网友:
我也以为是驱动板的问题,长城的驱动板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