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190WG1-600 屏和 M190MWW3 屏通用吗?

楼主(2012-08-10):
请教HT190WG1-600 屏和 M190MWW3 屏通用吗?

网友:
可以,屏大小一样的话,只要螺丝孔对的上就可以通用

混分来了?

网友:
不知道是想怎么个通用法..
软件上的话.没什么问题.
.结构上的话.W3的屏稍微薄一点..-600的.有点厚.能装的下W3的机子 不一定能装的下-600的.. 另这2个屏都是侧锁的.螺孔定位都一样的..接口方面都是都是30P LVDS的..如果是原厂原装屏的话.灯管也都是4灯小口..

网友:
一个京东方的,后者是IVO的屏。。虽然都是双八的。。但不一定同样的程序都能点亮。。你可以换上去试试。。

网友:
谢谢解答 说的是软件  同一个软件能点量个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