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机器使用工程中风扇不转

楼主(2012-08-10):
  一台联想G430开机后风扇不转导致温度过高掉电保护!刚开机风扇是转的.确定风扇是好的!测量的时候发现温控芯片的第四脚开启信号没有。更换过EC和温控芯片涛声依旧...现在在查相关附属电路!又遇到过的吗?

网友:
改个风扇呗u 让他一直长转呗

网友:
改风扇长转一般都会好的,接5v

网友:
如果实在不行,就改一个常转不就得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改常转的。查来查去太麻烦,还收不到什么钱。常转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是二维的机器 客户不答应改长转说是有声音. 机器现在已经修好了

网友:
  最近有点忙 一直没时间上来分享结果!其实我也很苦恼的查了很久  最后发现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

我也是很无奈的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