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的开机掉电换超级电容无果

楼主(2012-08-10):
换了超级电容,没放硬盘开机不掉电,加硬盘开机十几秒掉电。什么情况呢?

网友:
那就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的,不过下午师傅让我加焊显卡,现在看来有戏。

网友:
有些掉电有点难修的    你把CPU旁边的额大电容都换了试试

换了大超级电容,周末去电子大楼买些电容。

网友:
那你的思路肯定测硬盘那边,南桥,电压,信号?复位。

南桥有些微温不算烫,各路电压都有。

网友:
几个楼上的回答很精彩,要检查的地方很多,温度控制导致,还是电压掉了导致,很多原因,LZ你解决不了的,多学习学习再修吧。

网友(点评):
确实很新的菜鸟正在学习中

网友:
看一下硬盘的5V供电  会会慢慢的被拉低的

网友:
  首先 不就是 先换个硬盘啊
  不然就查硬盘电路到南桥的

网友:
接了一台。同样的问题,没修好,最后换板了,楼主要是修好了,指点下

网友:
下午用返修台加焊了显卡,220度,可能是温度差点,轻轻触不动。

上硬盘加电开机不掉电了,但是彻底不显示了。

是不是可以断定是显卡的问题了?

打算周一再去加焊显卡,不行就重新植锡,学过修手机,植锡上手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