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1200 开机无显示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2-08-10):
很少在论坛发帖 不过看大家都把经验 写出来 ,小弟不才也写篇自己的维修经验。
接到一台DELL DELL VOSTRO 1200 客户说 放在家里 几天没用就不开机了 ,报完价开始拆机测试 ,上电流表有待机电流,按开机键后 开机电流只有0.3安,偶尔还会不开机。 于是测工作电压 3V ,5V 待机都出了 CPU供电也有 ,测系统时钟U4  14.318 晶振,一端为3.3V ,另外一端为0V

,初步判断是晶振IC电路  有故障 ,测IC 工作电压 3VS_CK505 电压为1.7V 明显电压不正常,

3VS_CK505  是+3VS 产生的

U22输出3VS  测供电段 +3VALW 电压正常 ,再测栅极 电压为0  ,由此判断 控制电压没有出来 R424 上端有19V ,更换
R424 后 栅极电压出来了 ,+3VS 电压正常 ,上电测试 ,很奇怪 电流还是没有上去 。测晶振 两端V 电压正常 起震了 。
但是系统各个时钟信号没法发出 ,于是再测 U4 时钟工作条件 ,发现时钟EN信号为0V  正常应该3.3V,

这里大家注意了 有三个EN 的信号大家有的时候 可能会混淆 其实位号 前面加@ 的 都是空的 就是说不存在 。真正地EN信号时 CK_PWRGD

此信号时南桥发出的 大家可以看图纸就知道了 。肯定是有地方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南桥才没发出此信号 ,是不是还是电压没满足呢 ,又重新测量了一遍 主板工作电压,奇怪了 CPU电压 没出来 ,刚刚还有的 。 再测PU10 工作条件 EN信号 ,VID 电压 都有唯有一个+5VS 为1.7V

可以看出 G极的控制电压和3VS是一个信号 ,跳了一根飞线过来 。再开机 上电 电流跑的很流畅 ,熟悉的DELL画面显示了 ,此机修复

网友:
楼主说的很好  看的很明白  在多修些板子我 快成高手了

网友:
晶振电压不正常作为切入点 很不错啊

网友:
分析的很是清晰, 最后飞线有点不是很合适还是感觉找到故障点比较合适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1
呵呵,省时间的办法,
同意楼主: 4 反对楼主: 1
呵呵,省时间的办法,

网友A:
呵呵故障点就是在这里啊  +5VS 没有出来 ,因为U21的电压为低电平 此时 U21截止 栅极的控制信号时和+3VS 控制信号 是一样的 都是由B+ 通过 R424 限流 得到 RUNON 这个信号 我是U22 G极飞线过来的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跑电路如此熟悉 能否教教我  哈啊哈

网友:
这样直接飞线好吗

网友:
1320 的BIOS 给个人   无力

网友:
   技术很好  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故障点就是在这里啊  +5VS 没有出来 ,因为U21的电压为低电平 此时 U21截止 栅极的控制信号时和+3VS  ...

意思是说你没打打阻值,看看是不是线路断了还是虚连阻值变大,没交代清楚就直接飞线有点不太合适

网友:
时钟的开启信号怎么这么命名啊?ck-pwrgd 我以为这是时钟芯片工作正常后发出的电源好信号。上次我找到了时钟芯片的供电。就是没找到开启。原来是是它。晕啊!!

网友:
不飞线能不能整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说你没打打阻值,看看是不是线路断了还是虚连阻值变大,没交代清楚就直接飞线有点不太合适

这么基础的东西 我想我不需要讲的这么详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基础的东西 我想我不需要讲的这么详细吧

也许应该讲详细点吧,否则就不好解释“江江科技的不太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