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让人恶心的机器。

楼主(2012-08-10):
前段时间接个B460,开机进系统掉电,掉几次就能正常使用,手上正好有此机器主板,更换,首次开机完美。。一次也没出现过,以为问题解决,放旁边测试,干其他活去了,下午在关机开机,又出现原来故障,更换CPU 内存,硬盘,系统WIN 7  XP  安装的,纯净板的,还是一样,不会真是人品问题吧。。最后只能放弃,,。。

网友:
先查看主板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疑似是散热问题没处理好!!!

网友:
不要接屏,直接用外显试一试,掉电几次后就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倒不像是散热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散热没有处理好吗

网友A:
楼主的返修台是*****吗,什么时候买的,多少米

网友B:
这样就放弃。。。。。。
你一天接多少机器啊

网友:
B460便宜货~~~~~~渣做工~~~~

网友C:
不会是外壳打铁吧

网友:
是有这种问题 不好修 无规律掉电

网友:
B460 好像有大电容

网友D:
这机器最喜欢出的问题是BIOS问题 修过几台了 那个大电容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2012-09-20):
电源也会引起

网友:
大伙说的 在理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楼主看看

网友E:
这种故障现象是比较头疼,果断放弃还是明智的。

网友F:
CPU下面看看有木有大家伙,有则换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下面看看有木有大家伙,有则换之。

这个机器除了壳和屏,都更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种故障现象是比较头疼,果断放弃还是明智的。

让客户拿去售后了。。。赔了一点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外壳打铁吧

裸板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最喜欢出的问题是BIOS问题 修过几台了 那个大电容会引起掉电的

换了全新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就放弃。。。。。。
你一天接多少机器啊

能换的都换了。。在弄下去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返修台是*****吗,什么时候买的,多少米

效时360C 10年买的,裸机7500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b460,一样现像,开机进系统掉电重起几次好像就正常了,接连用好久都没出现,后放一两天不用拿来再看一样进系统掉电重起,也是掉几次又好像正常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L上有说,刷BIOS这机器还真没刷过,都是大短路导致的,而且都是贴片式MOS管问题。至于掉电就不清楚

网友:
肯定是散热的问题,主板都换了,还考虑电容问题,怎么可能,

网友:
应该是外接件的问题

网友:
就这么就放弃了?

网友:
ZHGE 这个机器我遇见过 刷BIOS 就可以了。

网友:
LZ说是更换了主板还放弃了。主板的问题都排除了还不好找故障吗

网友:
不折腾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是I3的U吗?换个I5的U上去

网友(2012-10-21):
引用 网友G:
让客户拿去售后了。。。赔了一点运费。

我这里还有一台电流1.22掉电重起,重起又掉电。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
这电脑没有大电容。。也不是散热问题。我也遇到一台。没有修好。还在查。。

网友:
试裸板。试没有试。这种问题不会是屏呀。也不可能是散热的问题。你能不能确定你换那张板式好的

网友:
感觉问题出在cpu供电这块,查查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能亮机的掉电故障不大容易判断,风险得跟客户交代清楚!一旦失手,机器可能长眠不起

网友:
觉得12楼的朋友说的不错,大电容是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