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网卡 声卡 无线网卡不能发现,维修,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08-10):
今天收一台HP4326S 机器 AMD平台的。开机正常,发现网卡 声卡 无线网卡 USB不能使用,
打USB阻值590左右 应该正常的。
直接换南桥,结果芯片BGA起泡,很小。做好开机和以前问题还是一样,是否值得在换南桥?会不会北桥也会出问题?BIOS资料也更新了。还是一样。
该怎么办

网友:
悲剧,可有人挖。

网友:
看图纸无线是北桥控制的。

网友:
谁有BIOS求一个,刷下看看。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呵呵。

最后怎么解决的?南桥?

网友:
是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怎么解决的?换板吧

网友:
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