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ME-S2cpu 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2-08-10):
故障是全板电压都有内存北桥,CPU,内存供电都有,现在是没有复位CPU ,也没有PG好信号。难道真的是桥坏了嘛,cpu 供电IC 37 36脚 3.3V 5V都出来, CPU这里R21R23这里一边是1.89的电压DDR18V这里应该是正常的上拉电压,一边是0.19电压,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台机维修得还,麻烦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
按无复位修呀。CPU PWRGD是好的,那就找另外一个POWER GOOD,顺着总线MOS管的S极跑呀。一般都是接排阻后接三极管。

网友:
PCI都没复位,怎么可能有CPU复位呢?查两个PG和时钟吧

网友:
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先找CPU的PWM芯片的PWRGD信号到桥正常不! 还有有的去桥或者IO的时钟不对也这样! 再去判断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