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8-10):
一台联想笔记本开机特别慢开机以后还是花屏,运行程序特别卡。一看这情况先装系统试试吧。开始装系统一切正常心想应该是系统坏了 谁知道系统装到最后一步不动了电脑也没死机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反应,心想是不是系统盘不行,又用U盘装还是一样的结果,后来进PE把C盘格了,还是不行。后来想在分区试试把,一分区玩完了,能分区不能格式化等了一个小时进度条走了6分之一,是不是硬盘坏了啊 。电脑用了8个月了。

网友:
呵呵,你可以先用DOs把硬盘扫描下,看下是不是硬盘坏了,如果坏了,就修复下硬盘。如果没有你可以把硬盘取出在别的机子上考个系统,在到机子上装下试试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下。。。在不行 找块硬盘也试下。。大概也就这2个问题比较多点

网友:
那不一定,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首先检测一下是不是硬件的问题。看看电脑里是几根内存,一个个单独插。在MHDD里检测一下硬盘看看有没有坏道。别先盲目的做系统。

网友:
人家的电脑还在保修期间

网友:
还可以升下级啊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好像要格式化后 先装了XP后 又重装了WIN7  就好了  我原先用的是WIN7

网友:
你电脑才用8个月?是新电脑吗?联想新笔记本现在都是保修两年的,如果你一定要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我可以给你说,你的电脑有花屏现象,如果是独立显卡的,显卡或者屏有问题,如果是集成显卡的.就是内存有问题,你说分区不正常,那你的硬盘坏的可能性非常大,还有联想原厂的硬盘都会有1个隐藏分区,那个隐藏分区经常会引起电脑卡的现象.有时候把隐藏分区格式化掉硬盘就正常了.刚买8个月的电脑南桥不会坏那么快的.

网友:
8个月的电脑还在售后之内。

网友:
也许是内存条有问题吧。

网友:
把硬盘装到台式机上用MHDD测试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没问题的话有可能是北桥或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