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CPU的MOSt管

楼主(2012-08-10):
我有一台机子笔记本,CPU下管G极5V,上管没有,电压不出来。换了管子电压就出来 了,上CPu上电,又把MOS管烧了,换了CPU也会,换了好几次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MOS管换一对 不行看看MOS管都CPU供电芯片断线没不行再把CPU供电芯片换掉

网友:
上管G极没电压,最容易烧MOS管,可能G极与PWM芯片之间有断线,导致G极空角,不受控。飞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