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上电维修经验、方法

楼主(2012-08-10):
拿到本第一步 插上可调电源发现不上电电流0.003 忍不住了  一心想把它的衣服全脱光  一个一个扣子的解............................哇终于全裸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
不扯淡了!   开始测EC....
1.测的3D3V_AUX_S5和5V_AUX_S5正常
2.测的KBC_PWRBTN#按开关有反应   高低高  正常
3.测的PM_PWRBTN#没有电压  不正常
4.测RSMRST# 无电压 不正常
5.测S5_ENABLE(3V、5V开启信号)无电压 不正常

                               开始测EC条件

6.测 供电 3.3V正常

7.测 复位 3.3V正常

8.测 时钟 发现这个板没设计 没有时钟 EC的时钟是由EC内部集成 没法测到         SUS_CLK也没有用(空脚)

9.测AD_DETECT(2.8左右)正常 自己算下

10.测AC_IN# 低电平 正常

11.测EC的rom    5脚和6脚(用示波器测)我用的是模拟的
发现有读ROM的动作   动作很快  不仔细看看不到

刷个EC程序 发现编程器不让我擦除  怎么整就是不让刷
把板子扔那了  郁闷中。。。。。。
待续。。。

网友:
这就叫精华,看来楼主人缘不错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
刷个EC BIOS 吧 主板问题绝对解决了 这款机这样的问题我修了几台了 都是这个问题的  去找一个新的BIOS 刷上去 原来的BIOS 不太好刷的

网友:
真的是这样吗,期待

网友:
什么时候能达到你这样的级别啊

网友:
第二天早上  接着刷EC ron  还是不让擦除 因为编程器的菜单都是英文的 就都点了下  然后突然发现可以擦除也可以写入了 不清楚怎么回事
就把英文翻译了一下 发现2个重要的按键
PROTECT  是加密
UNPROTECT  是解密
这时候明白了 原来是芯片被加密了 不让擦除和写入

刷完后上到板子上 插电 心蹦蹦的跳  按开关  哈哈哈哈亮了
上硬盘进系统正常  然后正准备装本的时候发现关不了机风扇一直转 重启也重启不了
又郁闷了   怎么办呢    死马当死马医吧  把BIOS电池卸下 刷了个BIOS
在一次开机进系统 关机  正常了电流0.005  哈哈哈哈哈

注意:刷EC rom的时候要先解密然后刷好后在加密

补充内容 (2014-1-16 14:08):
编程器用的是希尔特501s

网友:
给力~~

网友:
刷小的那一个 接近EC 旁边的 大小是128KB的

网友:
  修这机器 很纠结啊 ,  厉害   楼主

网友A:
请教下楼主,ACIN低电平也正常啊

适配器检测ACIN#应该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
恩  抱歉我没有说明白  我是说ec程序有2个       忘记最后刷的是哪个了所以上传了2个

网友:
楼主幽默有才,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ACIN低电平也正常啊

对啊!  ACIN#低电平有效          难道 不是么??

网友:
lz厉害,很清晰的思路,佩服。

网友:
我只想说后来呢?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很厉害呀,看来楼主是高手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这机器  刷了几个EC BIOS都是不触发,楼主查的我也都查了 就是漏了AD_DETECT这个信号没查,难道就是漏了这个才没修好的 那也太....

网友:
EC的BIOS小点,南桥的BIOS会大一点.
ACIN#低电平有效,不是低电平,误导新手.楼主.!!
编程器里面都有加密和解密的,很多BIOS都加密过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1

网友:
ac-in  应该是高电平  ac-in#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