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 jt198j 烧保险

楼主(2012-08-10):
大电容鼓了 整流桥坏了 换上好的还是烧保险

网友:
检测开关管了吗

网友:
开关管,PWM,光耦和431都要测量检查。整流桥坏这些东西一般逃不掉的
同意楼主:
5.0
闭上眼迷瞪
同意楼主:

网友:
咏珩
同意楼主:

网友:
PFC电路重点测试
反对楼主:
5.0
lj0312
反对楼主:
显示器好像没有多少机器带PFC电路的吧

网友:
电源部分全部检测看看 上次碰到个 换保险 压敏电阻 桥 大电容 全坏的 最后是电源芯片坏,换了就好了.修好接个灯泡试机

网友:
很明显有大短啊,开关管肯定是没命了

网友:
重点检查开关管。。。。和开关管周围的元器件。。。。。

网友:
你换下元器件以后应该挂灯泡的

网友:
估计开关管 电源IC都挂了

网友:
可能都得换了

网友:
认真检查 开关管 周围吧

网友:
把热敏电阻换掉试试看,,,热敏电阻坏了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电源前级的元器件都检查一遍吧,如果带电检测一定要在保险处窜连一个60w以上的白炽灯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才会烧保险呀,先挂灯泡看是不是常亮的。 我觉得你那应该是压敏电阻击穿了你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