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a外接不亮

楼主(2012-08-10):
故障:外接显示器不亮
维修:1.测量CRT接口,三基色 123脚和13.14行场信号 ,发现14脚阻值对地1564这个数值就是断了了
      2.拆机后测量发现接口是好的,

如上图与其相连的电感L36也是好的,但是对地阻值是无穷大,说明U16有问题,但是没有件替换,于是就把2脚和4脚相连了,把13脚相连的5脚芯片也搞掉 24脚相连,这回阻值都正常了
3.装机测试,ok
是有一个问题是我把13相连 的5脚芯片给14脚按上也不是阻值大,不知道是 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楼主把图纸奉献了。需要。。

网友:
u16不用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其实可以找个同相器换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改装是方便了许多,可是出问题的概率也大了很多,要不然原先也不会设置这样一个电路!接口问题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这样一旦显示器漏电,那显卡就挂 了

网友:
修过一些显卡的三基色跟行场 还有液晶的 笔记本的没机会下手
学习了!

网友:
有这故障的机器,客户肯定是经常接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