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D0,过上几秒就复位一次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2012-08-10):
板子是威盛PC2000E/1.5G。
检测卡一通电就是D0,过上两次就复位一次,供电和时钟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问题

网友:
清BIOS试试

网友:
明显的cpu不工作那

网友:
先检查内存 在考虑桥和IO

网友:
BIOS所有脚都没有电压。。

网友:
按照不跑码来修!

网友:
修好了,北桥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