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板风扇供电问题

楼主(2012-08-10):
V星K9N4 Ultra,闲置一年,有灰尘,少许潮湿。
开机不显,后清除灰尘,开机显示,能进系统,但风扇不转,经测试,风扇好,主板上两个3pin风扇接口供电有问题,CPUFan供电为0.98v,SYSFan供电0v。
主板风扇供电问题,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风扇供电不正常哦  查线路

网友:
我知道供电不正常,就是查线路查不出才来请教高手啊

网友:
晕了,找图纸啊,这个应该是风扇接口没供电!

网友:
CPU风扇旁边应该有MOS管吧,那个就是CPU风扇供电管,如果没有12V,就是短路,换一个正常的应该可以修好的。

网友:
风扇旁边有供电线路的,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