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ID W510 反复重启

楼主(2012-08-10):
昨天接到一个 联想W510的本子 I7处理器的 故障时反复重启 就是进不了系统 开始以为是散热问题 请风扇 加铜片 可是故障还是依旧 就高手指点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先不要拆机器,看不是不系统的问题呀,你可以用U盘 PE进去看看还重不重起,还有你加过内存没有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你可能改了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了,没有进系统就会反复重起 蓝屏==

网友:
BIOS设置错误,硬盘接口模式改一下,本来是个小问题,被楼主复杂化了,如果是WIN7系统,硬盘模式错了,就无限重启,如果是XP系统,那么硬盘模式错了,就蓝屏报7B。

网友:
通病啊通病啊
通病啊通病啊

网友:
先不要修 跟客户说定芯片 得几天 然后拿去保修 这机器还有保的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那。。

网友:
这个很少见到

网友:
有人反映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