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不启动

楼主(2012-08-10):
一台HP4416S不启动,等机电流0.014.有5V和3.3V.按开关电流跑到0.035.此时CPU,北桥南桥显卡等电压都没有,只有内存有1.8V.L42对地只有3欧.怀疑这路不对,但又查不出到底是哪短路了,这路是显卡供电.还有北桥对地是0欧啊,是不是两样都挂了呢?请高手们指教啊!!!!

网友:
这机子有个通病基本上是显卡,要不就是U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有哪位大侠能再详细的指点指点啊,现在是没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