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2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10):
今天维修一台东芝M202型号的机器,接上电源到LOGO就掉电,然后就把机器拆开,仔细看了一下没有腐蚀,掉件的。后来看见CPU座下有个大电容,突然想起来师傅说过有的机器NEC大电容易坏,于是就换上一个。开机试了没有掉点的现象,说明故障解决,和大家分享一下,谢谢!
cpu

网友:
这个吗?要是换了原装NEC大电容能扛多久,大家说说。

网友:
换新的话 看人品的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个痛病的

网友:
赚这个钱很爽!

网友:
换原装的很麻烦!

网友:
汗,楼主运气这么好,我的也是会这样掉电,换了就好。可是它问题变了不是开机掉电,而是用半小时或一小时左右掉电。现在还没头绪呢,?

网友:
我的也东芝的开机掉电,拆掉大电容后补上330的六个,不掉了,可是无显示,电流0.9多了。而且CPU的供电芯片都已经正常工作了就是不发出PG.......这个要怎么搞?谁有高招?

网友:
就是这机器,把我们店料板的330都吃光了

网友:
公开的秘密了,顺便把换后的电容拍上来看看。

网友:
是通病了...

网友:
直接在旁边加4个330的电容

网友:
直接加两个就可以了,何必要换呢,而且不一定要比加两个耐用!

网友:
就這樣啊,不一定要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