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输出只有2.7V

楼主(2012-08-10):
一交换机电源 输出为5V/3A 现在输出只有2.7V 请教要查哪里 电容都更换过了 UC3843BN也换过了 用的光耦是817的 能用817A代换吗

网友:
查431取样电阻。

网友:
有没有稳压二极管,有的话,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后面短路拉低了 817A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4楼正解,看后面有木有拉低,

网友:
查一查7脚的电容,好像多数是47uF/50v一定要用新的代换。。。。。。

网友:
低大都是频率,反馈,短路引起,前面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
修不出来就换板吧现在维修这行不好干啊费半天的劲也就40块钱 维修没法做了啊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后端有短路的

网友:
所有电容都更换过了 开关管也换过了 电阻拆下来测量阻值正常

网友(点评):
431换没? 光耦电源上的基本通用。

网友:
让他换电源吧,没多少钱,你费半天劲不值当的电压不够最费劲了,取样电阻,光偶,tl431都有可能

网友:
现在已经不是值不值得问题了 而是我和他势不两立啦 呵呵 非要干掉他 NND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咋么修呀

网友:
现在是发现之前换的817光耦有一个性能不良 再次更换电压到了4.8V 但是初级发出嗒嗒嗒的响声 电源接设备 指示灯闪 还得再查

网友:
问题解决 3843边上的一个绿色无极性电容不良 更换后OK 谢谢回帖解答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