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华硕p5g41t-m lx v2 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我有几块华硕p5g41t-m lx v2的主板,开始用的时候是好的,用了半个月一个月就开始发病,点亮超慢,我插上诊断卡发现开机00,要等几十秒后才开始跳动,请问大侠们,这个是什么问题,本人菜鸟

网友:
等待启动就是诊断卡开始跳吗的时间实在太长,有的时候以为是点不亮的,是不是有其他的硬件兼容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还是这一批的板子都有这个问题,我还有一块在质保中

网友:
把CMOS电池放下电。

网友:
可能是桥虚了

网友:
你看下刷一下BIOS试试,实在不行就测一下桥吧!

网友:
这鸟板问题就是比较多

网友:
刷BIOS,换内存试了再说

网友:
这块板都是有这个通病` 今天刚接到一块` 之前也看了师兄们的维修史` 是挺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看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002467   就是这个例子` 之前也有人修好过` 但是我摸索到现在` 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唉`

网友(2013-04-07):
华硕的低端板都问题多我这也有块和你的一模一样的 还有块 M3N78-CM 的

网友(2013-07-13):
以后华硕板直接返厂,太难修了

网友(2013-10-11):
是呀太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