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S 拨掉纽扣电池会自动触发 上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2-08-10):
小弟手上有一台华硕F8S的机器 遇上啦这么个问题 无语啦  那我大师有解决的方法啊  求解

网友:
给些测量数据呀,这等于什么都没说,装上电池,有3 5V吗?开关键上有3.3V吗?有高低高的跳变吗?

网友:
对啊,起码给点测量数据。再说了自动触发能否点亮,如果能点亮那么有没有其他异常现象

网友:
休眠开关吧。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HP DV3000的和着同样故障,最后换了IO好了,仅供参考

网友:
一些机器拔掉纽扣电池插电是会自动开机的,正常的!

网友:
板上的电压 3 5V   开关电压都有 IO晶振 南桥晶振有起振  就是不触发  上主板电池不触发 拔掉就可以触发开机 进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看一下休眠信号有没有问题  LID_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