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判断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楼主(2012-08-10):
  从事液晶维修的朋友都知道,高压板故障和灯管故障是液晶维修中占较大比例的,但就这两个故障而言,有着极其相似的症状,就是,开机一闪即灭,只是背光熄灭有时间上的少许差别,到这里,问题就来了,如何准确判断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在我看来还是有些困难,一般我维修是换高压板不成再换灯管,但是这样的弊端就是有时候会走弯路,让你忙活大半天有惊无险的换完灯管后,却发现是高压问题,那叫一个悲催啊,浪费材料不说,还费时费力,有时弄不好还有可能损害液晶屏!今天我就捅坏了一块,呜呜。。希望高手们献言献策,分享你们的经验,解决我这个新手的困惑,在此我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先用两个好的灯管点上  如果不闪灭 就是灯管  如果还闪灭那就是高压板...反正我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先用测单灯的高压板一根一根的测试下不就知道是灯管还是高压板了嘛。。

网友:
你先接两个外接灯管测试一下是否是高压条的问题。然后再一根一根测试看看灯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都有道理,谢谢分享

网友:
反正我是淘宝上买了现成的灯管回来,作为测试用。价格又不贵,很划算。

网友:
兄弟,以后就用你的办法了!

网友:
感谢大家了,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有各自的办法,谢谢啊

网友:
外接一个破的液晶屏幕,看这屏幕的灯管会不会亮,不就可以判断了吗?

网友:
经验不错,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灯管只能一根一根测,有时候四根一起测,会不出而问题额,,呵呵
就像楼上说的那样,外接灯管测

网友:
用测试高压板 测灯管的话 有时候 灯管也是会亮的,这就要看电流了,一般坏灯管 不会一下坏4根,你就看哪个电流不正常 偏高 或偏低 就能判断了 ,一般好的灯管电流是 0.32---0.43左右

网友:
准备一套代架灯管就行了。我用的是17寸的四灯两架。向下可试15寸, 向上可试19、20。点不亮我的试机灯,自然就是高压包出问题了。反之,灯管问题。

网友:
制作一个点灯管的高压条就好啦 然后每个灯管点一下就知道啦

网友:
有时候供电有问题也会有这种问题的.曾经遇到过.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来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两个好的灯管点上  如果不闪灭 就是灯管  如果还闪灭那就是高压板...反正我是这样判断的

我也是这么判断的既快又准确

网友:
用备用的灯管装上试嘛,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我是这样判断的

网友:
有专点灯管的测试仪
也可以用一个高压板加个电源自制一个灯管的测试仪

网友:
按楼主所说的准确那就要麻烦一些:1外接灯管经过一定的时间后无问题即可确定原机的高压版没有问题;再用外接高压版和灯管分别测试原机的灯管(每次1根)经过相应的时间后即可验证其灯管是否有问题。经过上诉的工作后即可准确的判断出是高压版的问题还是灯管的问题。若高压版没问题灯管也没问题那就是电源或者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本人手头就遇到一台(长城m1931)一会就黑屏换驱动板后就不黑了)。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手头上有好的灯管,就先用自己的灯管测一下,如果不灭就不是灯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