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摔了,求高手修理

楼主(2012-08-10):
硬盘型号WD10EADS-22M2B0, 断电情况下从1米左右高度摔下,之后接电脑开机异响,BIOS吭哧吭哧半天检测不出来。当时好奇心下拆开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玩意。

现在想死马当活马医,如果是磁头损坏什么的简单问题就修下
求高手接单,PM淘宝地址

网友:
磁头坏了,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翘盘了,修不好了,硬盘要轻拿轻放

网友:
自己拆开了,没什么维修价值了

网友:
明白了,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
你都拆了、卖废品吧、十元!!

网友:
恭喜楼主可以毫不犹豫选择新的硬盘了

网友:
没有价值修了,丢了吧

网友:
选择性死亡

网友:
硬盘拆开应该需要无尘工作室吧

网友:
摔过的硬盘是修补好的

网友(2012-09-25):
没有价值了额、、卖废品吧、不容易修好、也没人愿意修的啊

网友:
直接扔了吧,卖几块钱看着还来气

网友(2012-11-02):
板子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