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做了个实验-----于是更加迷惘-----------还是不跑码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不废话入正题---------还是废话~~~~~~~

受到前个不跑码板子的启发,既然BIOS第24脚受控于南桥的INIT#,而INIT#又连着CPU,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脑子里灵光一闪嘿嘿。
于是找了块好板子,把BIOS拿掉看它有什么反应,上电看到诊断卡FRAME和IRDY灯不亮。用示波器打23脚本没波形,PCI34也没有。

接着又找了另一个好的的板子,把BIOS拆下来装上去,上电诊断卡FREME和IRDY灯闪了一下,23脚和PCI34脚有波形了。

哈原来诊断卡也可以判断,又白白花了1千多大洋------有点想去撞墙的感觉。

迷糊,在发ADS#之前 CPU 、NB、SB都在干嘛呢。

来位大师砸几块砖头吧,小石仔也行啊

网友:
1000多大洋干什么了?买示波器了?

初学者认真做笔记了~

网友:
你钱真多,这样都敢做,不过精神不错

网友:
晕,CUP,北桥,南桥不工作,BIOS能自己找程序吗?

网友:
你问的这个问题我是我之前问的问题 就是一直没找到答案,我的实验是把BIOS芯片内的数据用编程器擦除 和装不装BIOS都是一样的 上电看到诊断卡FRAME和IRDY灯不亮。用示波器打23脚本没波形,PCI34也没有。

网友:
回各位大师,钱不多,但为了满足那点小小好奇心,只能认了。
我没擦掉Bios程式,一会回去试试,只是程式不对,但有片选
-------------------------------------------------------------------------------------
修正无论是拆掉还是清了BIOS里面的东西都有波形耶,只是波形不同,不知道对不对,或者说有下拉动作,这下更晕了

网友:
诊断卡FREME和IRDY灯是CPURST#后就会闪的!不闪就不正常,这个你用了波波后才知道???

网友:
跑码正常的时候闪谁都知道,可不正常的呢?有微微一闪的,有正常亮度闪一下的,它们又代表什么呢?
ADS# 这东西,说实在一个月以前你跟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

后来才知道,CPURST#以后就发ADS#,当时以为有了复位不跑码就想办法测这东西就行了,CPURST#后发ADS#那是必然的。
可以后来又发现不对,在发ADS#之前还要DBSY#,这东西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好了,ADS#之后CPU和北桥都做了什么?CPU发出的指令又怎样被送到南桥的呢?IRDY#和TRDY#之前南北桥又做了什么?在打开各种总线传送数据之前CPU、南北桥、BIOS、IO都做了些什么?

好多迷啊~~~!要学些什么?怎么学?一直很迷惘~~~~愁

其实我学的不多,懂的也不多,一路走来跌跌撞撞,更多的时候就像个无头苍蝇乱飞,根本找不到方向。

有些人就这么说了,这些2-B,什么都不懂还来发贴,不要以为懂得上百度就懂得修电脑了(某板块里某人说的笔记本维修事件)迅维的BBS是你们发贴的地方吗~~~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