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45开机过LOGO后掉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2-08-10):
东芝L645开机过LOGO后掉电,有时电流到1.多掉电。掉电之后电池灯,还有右边的一个灯闪烁,裸板点也是如此,最后索性把电源头的那根线也拆了,不拆不知道,一拆烫一下,换个电源头,不掉电了。

网友:
漏电额 是不是额 坏了

网友:
电源头坏了啊  应该长时间插的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