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有时黑屏有时正常显示

楼主(2012-08-10):
联想G450触发后黑屏,能听到开机声,测得主板屏接口LCDVDD电压为0,
偶尔正常显示时LCDVDD电压为3.3
加焊显卡也不行

网友:
黑屏时经查图纸测得Q5的控制电压为0V
正常时应该为5V

网友:
那就查Q5控制极电压从那来的啊!可能是有元器件不良,导致时而导通,时而不导通。

网友:
再考虑一下北桥吧!!!

网友:
换张屏看哈啊

网友:
Q5控制级由北桥和显卡发出的开启信号
可能是北桥或显卡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吧
明天定块全新的显卡试试

网友:
先另加一个3。3V看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已经好了
还是显卡的问题
换了片全新的就好了

网友:
能听到声音,直接飞个3.3过去看是否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