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30进水短路

楼主(2012-08-10):
悲催的LENOVO Y530。进水的机器,3.3v  5v    1.5 短路,把南桥和北桥都拆了。就不短了。

在没有上南桥的时候测待机电路都正常。装上新的南桥就会出现待机瞬间有,然后5v就保护起来。且待机电流很大。已经换了几个南桥了。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那位兄弟遇到过

网友:
待机芯片也换新的了,把断点断开还是一样。没有图纸不好找问题,把芯片各引脚都测了没有问题,反馈饿差了。不知道该怎样查了。

网友:
那就可以断定后来的桥应该不是故障点。

板子泡的时间长不?先清洗再烘干放置,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已经在BGA上烘干了。没有烘箱。可以确定,已经干了。这是2修的板子。之前别人也修过。51020别人加焊过的。我又换个新的。

网友:
既然南桥上去就有问题,楼主何不重点查南桥周围?如果没有图纸,你又真想修这个板子,不要舍不得5块钱,去淘宝买一张吧,然后再奉献给论坛,大家会记住你的。

严重同意

网友:
  按照时序来查   进水的机子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的!!!

网友:
在南桥附近的电容量下..有没有短路的.
记得有个朋友的.V5REFA-SUS这个脚上的电容短路了..就会造成这现像..

网友:
再不行来个5V先烧鸡。实在不行,是不是PCB短路

网友:
肯定5V后续还有短路什么的   你烧鸡试试

网友:
烧机试试。。  肯定还有短路。。。

网友:
现在情况如何了?

网友:
先在淘宝上看看图纸啊,有短路用烧鸡大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