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代换成功一例

楼主(2012-08-10):
机器型号是:EL80 ,板号是:HEL80 la-3161P  ,故障为不显示,经诊断是显卡的问题,随便用风枪吹一下显卡就有显示了。。
所以重植显卡,结果不显示,,,拆出来再重植还是不显。。。不会是显卡坏掉了吧。。。显卡原型号是:GF-GO7600-N-A2    手上没有一个一样的芯片,不过有一个GF-GO7600-H-N-B1 ,在论坛里找遍都没有人说这两个可以代换,,有的直接说不能代换。
,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把GF-GO7600-H-N-B1 装上试一下。。。结果可以显示,一切正常。。。

                  事实证明这两个是可以在我这个机器型号的板上可以代换。。。。。。。如果没有这样的芯片的时候可以试一下。。。。

网友A:
重植显卡的操做是否有问题? Nvidia的显卡问题很少

NV问题很少???显卡门都是有缺陷的,重值都是用不长的。

网友:
只要英伟达的显卡,电容一样型号差别不太大几乎都可以代换。只有AMD的不可以代换。

网友:
哦。。这样啊。。。现在明白了。。。。。但是我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这两个显卡可以代换啊。。所以自己才试一下。。。

网友B:
呵呵呵!!我没有试过!!但是!!有人说过!!!说英伟达的显卡电容一样型号差别不太大几乎都可以代换,但是!!没试过!!!这次看你的!!竟让验证了!!!!

看来逍乐很喜欢看残的回复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植显卡的操做是否有问题? Nvidia的显卡问题很少

N卡故障率远高于A卡、。

我遇到的恰恰相反,A卡和N卡故障率大约是5比1.当然,我是菜鸟,也没修过几台机子。

网友:
知道了这种显卡能代换了,以前不敢试

网友C:
其实你问下卖芯片的,他们都知道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我没有试过!!但是!!有人说过!!!说英伟达的显卡电容一样型号差别不太大几乎都可以代换,但 ...

哈哈哈,,为什么,,你的字要有这么多的!!,有病??看得人很累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问下卖芯片的,他们都知道的呀。

问过了。。他们说不能代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为什么,,你的字要有这么多的!!,有病??看得人很累好不好

呵呵呵!!不好意思!!!有点啰嗦了!!!

网友A:
Nvidia 的显卡,本人加焊过不下20个, 几乎是100%的成功。
所以是特容易做,不需要重值。

加焊返修率高吗?一般我也是先加焊,因为是新手,还没出徒,也没遇到返修的。

网友:
做完后必须要用有关软件测温,高于65度的,一律改风扇为常开。所以返修只有一例,因为半年后出风口又柱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dia 的显卡,本人加焊过不下20个, 几乎是100%的成功。
所以是特容易做,不需要重值。

哇。。。你牛。。你的返修率不高吗。。。

网友:
嗯,有的时候就得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自动手是硬道理,特别是维修,没有完全100%一样的条件!!

网友:
这个也敢试啊。

网友E:
前几年N卡故障率远远高于A卡,今年开始,G84,G7300已经很少了,该换的都换了,该扔的都扔了,G98的和GE1的倒是也很多都出现问题了,不过远没有A卡坏的多,09,10年的A卡很多都开始在坏了,甚至于去年产的A卡也修到过很多坏了的
N卡不同与A卡,90%以上表现为花屏黑屏,加焊绝对能好(换掉当然是最好)
A卡不一样,坏掉的大多数是触发无显,连背光都没有,单纯从电流不能完全确定是显卡故障,还得配合波形去看,而且A卡出故障了,很多加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换掉的,当然,一般是先加焊试试,换不换是另外一回事,(A卡比较薄,加焊温度要低于N卡5-10度)

网友:
2个芯片价格好像都一样的,代换的显卡换上去不知道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例如显卡温度过高,显卡驱动官网上的打不上等。

网友:
19楼说的很对。

网友:
来自: 广东汕头 来自 广东汕头
引用 网友E:
前几年N卡故障率远远高于A卡,今年开始,G84,G7300已经很少了,该换的都换了,该扔的都扔了,G98的和GE1的倒 ...
非常同意你的说法,,因为我本人身受过这些事情,,我见到A卡的显卡我就会晕一阵。。加焊重植都不行,A卡要换才可以的,比如A卡是花屏加焊重植一样是不行的。。一定要换。。。
A卡的显卡比N卡的贵,而且买回来的A卡也不一定好的。。。。。。这种事情经常在我身上遇到 的。
买回来的A卡大部分都坏的。。。唉。。。。。上次有一个客户是不显示的,确定是显卡的问题,加焊重植不行,买一个回来后花屏,本人以为是把显存给搞虚焊了,又把四个显存加焊了,还是原故障。。又重装定了一个显卡回来,这样才可以。。。。一个A卡的价贵95。。两个180。唉。。。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