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问题多多

楼主(2012-08-10):
         1.        三星R467,一开始维修的时候症状是,开机不亮。把南桥后面的电容剥掉就好了

         2.        过了几天又拿回来说是,时亮时不亮,加焊了显卡又好了。

        3.      现在是有进系统不定时掉电到待机,可以正常开机。如果关机的话,会出现蓝屏。真是问题不断,CPU背后有个大电容,拆了,换成4个330的电容。稳定性好点,机器运行时间延长了。可是关机还是会出现蓝屏。
                 换新硬盘,从新装系统。故障一样。怀疑是内存问题,换新的依旧。
                 拆外设一个不留,还是一样。悲催的三星,个人怀疑是南桥的问题。以为之前发现南桥附近电容有点被腐蚀的情况

                先加焊南汽哦,结果还是一样。

                只能换新的南桥,进系统一切KO了。明天再去测试下。

以为南桥锡珠被腐蚀了,所以接触不好,即使加焊也没有用的。以为腐蚀会妨碍锡珠相容。

网友:
以前还遇到过,是进系统特别慢,发现南桥的3.3v供电不良,加焊了下电阻就好了。大家可以参考下

宝贵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三星的这个通病啊,南桥后的电容。

网友:
三星R467 南桥后面的电容是通病

网友:
确实很多问题哦,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没显示的时候直接放电后就可以显示了。这个机器现在还在折腾着呢,万恶的三星

网友:
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搞了N台467了,干个电容完事,这通病对我们维修的来说,爽到家啦。。。

网友:
  问题那么多。用这机子有意思了。

网友(2012-09-17):
这款机器到底有几个通病啊

网友:
拔掉那个电容还是不亮啊,不知道怎么修了,电流0.64

网友:
NEC大电容也是一个满经典的通病哦

网友:
467通病还没有遇到过,428倒是遇到不少

网友:
多谢三星给我们拿钱的机会

网友:
三星r467是hp dv2000和v3000的继承者啊

网友:
进水的,难怪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