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之扫地出门

楼主(2012-08-10):
夏天是昆虫们的世界,可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小强”们居然把家安在了这里:
品牌:LENOVOTHINKPAD
型号:SL410K
板号:DAGC2AMB8H08L VREF3.0
故障现象:不通电
故障分析:初步从不通电一词得知,肯定是保护隔离没有过,也就是说公共点没有电压,或者说对地短路!感觉应该好修些………………
拿到此板,先做整体外观检测,没有发现明显外伤!接着拆掉后面的螺钉,然后打开一个、一个的C壳,可眼前的一切却让人呕吐,许多的“小强”,这里居然成了它们的家,脏兮兮的布满了整个笔记本的内部,外壳看上去却崭新!慢慢地把它们扫地出门,裸板清理干净,插上电源,一点待机电流都没有,随后按下开关键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第一步:先检测DCIN到主板接口的连线是否完好,经确认OK
第二步:目测全板,看其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闻着“小强”的味道,仔细地检测起来,主要是看DCIN接口焊接点,有黄而不淡的色彩,而且像是“小强”们的卫生间,用洗板水对其进行清洗,并且看到其它几处也有同样的痕迹,用洗板水把所有的地方都进行了一遍大扫除,心想这样应该可以通电了吧!谁知依然不通电,看到主板上贴有贴膜,并将其逐一撕去,除了贴膜下面不带任何巾片元件的之外,其它几张均有好多“小强”们在上面,再次进行清理,并对其充电芯片及电池接口处的两个MOS管进行加焊,然后再次通电,电流上到0.22不再往下进行,到此不知何故,感觉是什么电压没出来!算来还是老老实实的按时序查起吧,下面是全板的时序图及电压先后时序图:

第三步:不用我说,大家应该都知道此板为广达代工,那就要照此时序及电压分布来查起:VIN公共点电压19V+3VRTCRTC电路电压3.3V,由CMOS电池与3VPCU提供的电压;3VPCU5VPCU由待机芯片ISL6237产生;既然3V5V都正常了,那么按照广达的待机时序图来说,应该还有一个+15V的高电压,此电用于后续的系统电压的切换控制;看下图:
就此升压电路图来做个分析:当5VPCU出来后一路供到PD19肖特基双二极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的正极,然后从负极出一个4.5V左右的电压,过PC92升压为6V左右,而另一路又过另外一个二极管再次降去0.5V4V左右,由PC89滤波后到PD18肖特基双二极管的其中一个二极管的正极,再次降压为3.5V左右,并再次过另一个二极管降压为3V左右的电压,与此同时由PC92升压出来的6V左右电压,再次由PC87升压已经为12V左右的电压刚好与这边的3.5V左右进行叠加为15左右,过电阻PR218整流后为15V
实测此电阻两端并没有15V左右的电压,那么毫无疑问的肯定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经检测二极管、电容都OK!那为什么不出15V呢?大家揣摩下吧,答案很简单………………
第四步:为了确认待机电压均OK,来用示波器测下RSMRST#的波形,持续的跳脉冲波!此时S5电压OK!然后是……+5V+3V+1.5+1.05VCOREOK!为什么此时电流仍然停在0.22不动呢?
再次回过头来查,用示波器测EC的晶振,一脚有波形,一脚波形不明显!直接换EC,再测南桥的晶振,根本没有波形,换晶振后OK!可是故障依旧,看网上有人说是VCORE那边的问题,随后又测了下14.318KHZ已起振;……想了下,原先是不通电,而且用万用表测得晶振都OK!用示波器测却!!!然后找到待机芯片产生的两个电感,测其波形,感觉好像工作不正常,一会儿上,一会儿下的,持续时间也不好几十毫秒而已,与此同时用示波器去抓了下VCORE的波形,时有时无的!
待机芯片的周围还有一圈的贴膜,没有去掉,直接去掉,又发现一大群“小强”,把其扫地出门,加焊故障依旧,此时没办法,只能更换了,找了料板过来,取下料板上的ISL6237,然后再取下此故障板上的待机芯片,再取时风枪刚加热不大一会,一只“小强”从正面钻出来,让我好生疑问:“这样的芯片下面居然有“小强”,取下处理好焊盘,换上焊好、OK
生意不好做,到最后才收了150元!
理论的扎实熟练掌握,是实际维修的前提;死般硬套的,照时序维修只会多走冤枉路!顺便问君一句:“你是老板,你会怎么做?”

很给力

网友:
好不容易看完了,感觉还不错,今天没分加了,改天加分给你,希望多发些时用的贴!呵呵………………

网友(点评):
给小强加分

网友:
我也修到过,里面有小强的,不过都是死的。

网友:
小强的窝呀  就这样的……(还有公共厕所  )=。=

网友:
从这里看出,笔记本像产品手机一样,不再是那种很高贵的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  稍微学下排版可好,

网友:
应该加钱,收点恶心费

网友:
搞半天才收150  确实不划算    报价应该灵活点

网友:
LZ查的没15V的时候就应该换6237了吧

确实如此!在这里只是给大家分析下!不到之处请指出!

网友A:
“这样的芯片下面居然有“小强”,取下处理好焊盘,换上焊好、OK!
生意不好做,到最后才收了150元!
不容易呀,应该按小强的数量收费每只30块,

网友B:
按时序走没错呢,对于新手来说,暂时只能这么先跑着来,有经验有能力后,可以总结消化出自己的一套东西,那时候,你也就不是新手了,到时入门了你想怎么做都行,心中有料,可以为师已~~

网友:
兄弟啊,你的收费也太低了吧。。。这算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我知道大家都在说价格低,可是没办法,这里之前给人家说好的!

网友:
报价底也不都是坏事 实力很重要 时序更重要 现在想生搬可惜搬不到啊

网友:
EC ISL6237白换了。 找几块好板测8502 8512晶振两脚的波形吧。

“来用示波器测下RSMRST#的波形,持续的跳脉冲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9020-1-1.html
RSMRST竟然会跳哦。厉害

网友:
不容易呀,希望这个客户下次在给你送个好修的机器。

网友:
拆了 放上BGA 先烤咯再说 哈哈 小强和它的子孙们都会完蛋的

网友:
相当牛X,,思路清晰呀!

网友:
要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刚拆开机的时候就应该叫他加钱了。

网友:
我也想收高价格,可惜之前已经给人爱说过了!不好改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芯片下面居然有“小强”,取下处理好焊盘,换上焊好、OK!
生意不好做,到最后才收了150元!
不容 ...

我也想这样,那咱们不是要发家了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走没错呢,对于新手来说,暂时只能这么先跑着来,有经验有能力后,可以总结消化出自己的一套东西,那 ...

说出了刚入行的朋友们的心声!真实!!

网友:
小强太多了吧,你修的不恶心嘛?

网友:
你写的帖子都是那么经典的啊?

网友:
看来下次接机报价前必须做到:望、闻、问、切 心中有数都不能报死价格,赚钱还真是门艺术
以前接到个联想机还没过保,客户知道是进水了就没去找售后,我报价300接下来,郁闷!还真难修搞不好,愣是没办法,只好把主板清理干净,安装好拿到售后去,嘿嘿!一分钱没花换了块主板……

网友(2012-09-29):
isl  6237怎么确定是坏的呢

网友:
图纸很模糊

网友:
是14.318MHZ波型,没遇过14.318K的。

网友:
报价太低了,这机器少说也要报350元的

网友:
唉。。。  看完了 感觉技术不错  就是不会赚钱

网友:
唉!这客户在什么地方用啊!竟然有这么多的小强啊!真是恶心啊!      嗯!楼主维修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