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灯泡测试成功,是否代表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2012-08-10):
手头的一个12V 1A 的烧了,拆开发现烧了保险和2N60.
换了保险跟,2N60直接上电炸了.
第二次检查发现保险又炸了,桥堆的4个1N4007全短路了,但2N60没有烧.
第一次检测的时候忘记桥堆有没有检测了,所以现在确定不了什么情况引起的第二次炸保险,
现在换了保险,桥堆,其他元件初步检测应该没有问题,串联了个25W 的灯泡上电(灯泡亮一下就灭了),
可以正常输出12.3X 伏.
现在是不是说已经维修好了呢,实在对上电炸保险有恐惧症了,所以先来问问大家再上220V 了

补充内容 (2012-9-13 10:22):
我的另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7893-1-1.html
泡一直在闪亮,时明时暗的?这是为什么?同是12V 4A的电源串灯泡只是亮一下就灭的,甚至19V 4.7A的笔记本电源也只是亮一下
本文来自:迅

网友(点评):
放心上保险通电不会炸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了。可以上保险了

网友:
我今天炸了个包着胶皮的那种电容。 都炸的粉碎了。 直接吓尿了。。

网友(点评):
尿了多少?你炸的是压敏电阻,不是电容!是专门防止像你一样把220V开关拨至110V的!

网友:
12V 1A 的是,2N60 (MOSFET) RCC 电源适配器,输入电压100V~240V. 不过灯泡亮的那一下挺吓人的.

网友:
亮下就灭,应该可以通电试了,什么时候炸的没反应了,就快出师了

网友:
串灯没问题了,应可以接保险试机了

网友:
可以上电试了

网友:
串接灯炮通电应在5分钟,测输出电压应稳定才正常。如不稳有波动,稳压电路或电容失效、应排出故障才能通电。

网友:
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亮下灭就可以通电试机了

网友:
可以接保险试机

网友:
谢谢大家指定,直接接220V 正常了

网友:
我修电源也是这方法

网友:
放心上吧  亮一下就灭  是正常的

网友A:
串联灯泡修电源亮一下就灭不代表电源是好的。

网友B:
如果专业修电源,个人建议还是搞个调压器。我修ATX电源很少。但,常常会遇到炸管的液晶电源。串入60W灯泡,是一种不错实用的办法。但,不一定都可行。有一次,修一台长城的炸管板。把常见的几个明显的元件更换后,接入灯泡,开机瞬间,灯泡由强亮渐暗再灭。以为维修OK了。测,5V12V正常。与是接入保险。试机,一分钟左右,可能更短,又听到炸管的声音了。后来,为了保险,接入变压器,安全检修。个人建议,如果专业的修电源,还是最好能搞一台小的变压器。

网友:
12V1A的只有12W呵,你串的是25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专业修电源,个人建议还是搞个调压器。我修ATX电源很少。但,常常会遇到炸管的液晶电源。串入60W灯泡, ...

自藕降压器吗、你一般调多少??

网友:
修电源修的我都怕了 经常爆管呀

网友:
终于可以 了。以后就有信心了

网友B:
就是工厂常用的那种,可以手动调压的。我一般都边升压边测。15-40V左右,如果正常,开关管就会导通的。不用太精确。主要是防炸管。

网友:
我找了一个220变110的游戏机变压器30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工厂常用的那种,可以手动调压的。我一般都边升压边测。15-40V左右,如果正常,开关管就会导通的。不 ...

用直流电源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也有恐惧症,好害怕“啪啪”的炸

网友:
我也好怕呀 炸管

网友:
修电源的话心脏有问题的千万注意呀  哈哈

网友:
解决爆炸的最好办法就是用脚一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
  \_)↗┗━┛ ↖(_/
呵呵,炸不着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专业修电源,个人建议还是搞个调压器。我修ATX电源很少。但,常常会遇到炸管的液晶电源。串入60W灯泡, ...

请问一台小的变压器怎么就能防爆了。。。原理是什么?哪里有的卖?就叫变压器吗?什么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联灯泡修电源亮一下就灭不代表电源是好的。

这是检查前级短路,辅助有问题只能再一步进行排查

网友(2012-09-13):
我的另一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7893-1-1.html
12V 4A的显示器电源串灯泡一直在闪亮,时明时暗的?这是为什么?我测试好的同是12V 4A的电源串灯泡只是亮一下就灭的,甚至19V 4.7A的笔记本电源也只是亮一下即灭了

网友:
修电源对电子基础要求很高的

网友:
反正现在就是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