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_ON修长城机器产生的问题

楼主(2012-08-10):
MAIN_ON 这个从EC发出的信号是干什么的 ??谁能帮解释一下。
另外今天修一个长城的机器E88

这个机器待机0.03 +3VAL,+5VAL正常产生了,但是没有产生+3VS +5VS 如上图是MAIN_0N这个信号开启的,我直接把VDC拉到了PQ55的3脚处 但是+3VS还是产生不了,这样做可以吗?另外想问一下这个机器正常情况在插入电源没有按下开关的时候就会产生+V5S 和+V3S。求指教·
在补充一下:
+3VAL 和+5VAL 产生以后ALW_PWROK输出是0.几V 当按下开关电压会慢慢跳变到3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没有BLOS供电+3VS  EC的供电 时钟都正常,南桥发出的S3 S4都没有电压,开关上有正常的电压跳变。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别沉了,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在待机的时候是没有+V3.3S +V5S的,只有在开机后才有EC把MAIN_ON拉低后才开启系统电压,电压后面带个S的一般是指系统供电。与待机电压不一样的。另外你这机子的MAIN_PWR_DN#这个一般有上位阻与B+连着的,你看看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A:
那个上拉电阻是说的PR205吗?在补充一下:
+3VAL 和+5VAL 产生以后ALW_PWROK输出是0.几V 当按下开关电压会慢慢跳变到3V左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上拉电阻是说的PR205吗?在补充一下:
+3VAL 和+5VAL 产生以后ALW_PWROK输出是0.几V 当按下开关电压 ...

MAIN_ON
在开机以后应该是一个高电平的电压吧

对呀,如果这个电压没有那么就要看MAIN_PWR_DN#这个到哪里去了?这一路也会引起系统电压出不来的。

网友:
你还是把图纸传上来,让我看一看。

网友:
这个是图纸

网友:
又是一个高手

网友:
想换相IO 试试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芯片WIN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