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成功修复捷波 M26GT4V2无CPU供电实例

楼主(2012-08-11):
主板型号:
捷波 M26GT4V2

故障现象:无CPU供电

          这片主板是我在收破烂那里买来的,想业余时间自己学习一下主板维修,在论坛也学习了一段时间了,首先感谢迅维

能够提供这个平台,让我学习到不少东西,还有感谢在论坛的各位高手们发的帖子,总之先谢谢了,好了废话不多说,

进入正题。

   首先测量了一下各大电感对地值,无明显短路,然后上电,触发过后不跑码,见图:

首先测内存供电1.81V正常:

然后测CPU供电0.03V,明显不正常:

好吧,翻看CPU电源管理芯片PDF查它的工作条件: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型号是RT8855

1测了VCC5,VCC12都正常,证明电源管理供电没问题.

2测vVID5--VID0组合正常。

3测48脚EN发现只有0.25V电压,这个就不正常了,正常一般0.9--2.5V.

好吧既然EN信号不正常就往下查吧,由于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图纸,只有翻看从基地下载下来的跟这个板差不多的NV

单桥的上电时序图:

第1-7步省略,因为已经可以触发了,当能触发过后ATX电源就会收到PSON#信号然后发出ATX-PWRGD到IO的78脚

根据时序桥要收到通过IO转换的ATX_PG信号才会发出EN信号给电源管理。

实际测得IO的78脚也只有0.03V,不正常,然后用手术刀轻轻挑起78脚,在上电,电压出来了,好吧,就是你了,在淘宝定了

F71862FG该型号的IO

  过了三天,IO到货了,更换过后,我晕倒,还是不跑码,这次不一样了,发现诊断卡复位灯量一下就灭了,证明PCI复位已经出来了

啊,怎么还是不跑码呢?在次测量了一下CPU供电还是没出来,但测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EN脚已经有2.5V电压了,证明

桥已经把EN信号送到电源管理芯片了,然后再测了一下总线电压1.2V已经出来了,如图:

桥供电也正常:

坐下抽只烟,慢慢想了一下,怎么总线电压都出来了还没CPU供电呢?只有一种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可能虚焊了,然后用风枪吹下,从新

慢慢的小心意意的焊上,奇迹出现了:

接上显示器亮机,总算收工了,这个主板也折腾了好几天了,新手第一次发这样的帖子,还请高手们指点。

补充内容 (2012-8-11 22:01):
自学修主板地确很慢,我只是业余时间在论坛来逛一下,看看高手们发的贴子,然后找了大量的维修主板的资料看了,自学起来确实很头痛,但没有办法,经济压力大,不得不出此下策,也很想去迅维实地去学修笔记本

补充内容 (2012-8-11 22:05):
但是没有办法,经济是个问题,自己压力一天比一下大,只有自己慢慢在论坛逛着学习一下只能搞业余了,本来想去基地学习笔记本维修准备自己开个店,但好像这个愿望离我很远,不得不这样做,生活无奈啊

补充内容 (2012-8-14 00:24):
我想大家理解错的我的意思了,不是第一次修板就修好了的,我没有这么强大,是修了无数块主板了,这块是我第一次成功修复的主板,呵呵

补充内容 (2012-8-17 21:43):
纠正一下上面的错误,“诊断卡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了,证明PCI复位已经出来了”这个好像复位还没出来,CPU供电都不正常所以我认为复位还没出来,还请教高手们一个问题:AMD的板子的复位灯是不是要闪两三下才有复位?

补充内容 (2012-8-17 21:48):
还纠正一个错误“只有一种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可能虚焊了”,当时怀疑是它坏了,由于没有同型号代换,所以先取下来重新焊上没想到居然跑码亮机,不是只有一种可能的,有很多种原因,第一次发帖用词有点不当还请大家谅解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网友:
我自学三个月了,还没到这程度,楼主强

网友:
果然有思路,,,不像第一次修主板

网友:
EN 开启信号没有 QFN 芯片虚汗 很好 第一次修板能搞定不错
精神可嘉啊
问个问题 总线电压有了 一定就会有cpu 供电吗?

网友:
呵呵 也是专业学出来的啊 思路不错嘛

网友:
问个问题  总线电压有了  一定就会有cpu 供电吗?

网友(点评):
自己看看时序图。。。

网友:
不错,在分析电路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故障的了解

网友:
自学的学成这样,真的不错。比很多专业的还要出色

网友:
自学有这么清晰的思路确实是很不错了。。。值得鼓励。。。

网友:
值得学习,我也是自学的还没学到你那个程度呀。

网友:
这个真的不像是自学的吧。。

网友:
这也是自学的呀 让我们这些在学校花钱学的还不怎么样的怎么干活呀

网友:
lz这么好的好思路 既然说是第一次 有点谦虚啊

网友:
应该不是自学的,或者不完全自学的。

网友:
AMD的板子都这样

网友:
我也在自学,可到现在修板还是无从下手,悲哀了,学了大半年了

网友A:
坐下抽只烟,慢慢想了一下,怎么总线电压都出来了还没CPU供电呢?只有一种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可能虚焊了,然后用风枪吹下,从新
慢慢的小心意意的焊上,奇迹出现了:
我记得是现有cpu供电,然后才有总线供电的。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很强,可能真实吗?

网友:
比我强呀,各个供电正常的话,我就直接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坐下抽只烟,慢慢想了一下,怎么总线电压都出来了还没CPU供电呢?只有一种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可能虚焊了,然后 ...

是先有CPU供电,然后才有总线供电没错,但是我量了的确CPU供电没有,从新焊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居然跑码亮机了是事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没有弄明白,哪位高手可不可以解释一下是不是电源管理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