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爆掉导致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8-11):
V星给联想代工的L A690,接手时网卡芯片爆掉,开机不触发.见网卡芯片坏了直接吹掉,
还是不能触发,开机针有5V 量A14对地330左右 待机电压0.95  估计还有短路的地方 但是怎么也找不到  偶尔可以开机 也正常运行  这时候量原来0.95的各管脚电压都变成了3.3 正常了 但是
再关机又不能触发  还有时候开机过程中 用手触摸时钟发生器也会掉电

刚在论坛里搜了一下说Q35(P07D03)可能坏  于是量了一下
1 2脚无电压 3脚0.95 4脚0.86 5 6脚5.1 7 8脚都是0.95  IO 的67脚也是0.95
是不是锁定故障   有没有代换的IC?

网友:
换了7D03  3.3正常了 开机 一切正常 可是2小时候 装机箱 风扇转一下就掉电了 真是郁闷 不过在测量时3.3也正常的

网友:
楼主多看下饼哥发的上电时序,相信思路就会清晰很多

网友:
楼主的微距拍得很好,支持。

网友:
可能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ATX电源有问题。

网友:
刚又从机箱里拆下来了   时钟芯片ICS  951464AGLF烫得不行

正常启动时一摸很烫 之后就掉了 也有花屏的时候

天知道这是不是最后一关啊

网友:
我试过修笔记本主板,测时钟的3.3V脚就能触发。后来好像换南桥好了

网友:
V星专用芯片问题吧?

网友:
多打雷吧 让我们多修一些

网友:
和我、手上的LA-690一模一样。昨天还在修的,也是网卡爆掉了,拆了以后跑FF,刷了BIOS无果,测量各处电压都正常,因为没BGA不好座桥试试,暂时搁在那边。

刚才拿出来给你说的比较了一下:你的Q35跟我的不一样,我的是APM7313;我看了图,图示是NN-P07D03LV_SO8-RH;不知道我这个是不是被人换过了?但是不像是被换过的样子。并且,我根据电路,测量7313的输出都是正常的。
3.7.8脚 3V DUAL正常
5.6脚 VCC5-SB  正常
1脚 VCC3   正常
2脚 5V DRV 接MS6 31脚,由Q44产生   正常
4脚 3V SB-DRV接MS6  24脚   正常

我看你量的数据貌似跟我的有点差异。

网友:
你的应该是正常的 我换过之后 开机关闭都正常了  不过几小时之后时钟芯片开始烫手 又出现掉电情况    不过A14 和Q35周围3.3都正常了 手边没有ICS  951464AGLF  客户催得紧 再不行只好先换板 不拿走在慢慢研究了

网友:
时钟芯片工作的时候本来就烫,如果楼主把时钟换了,结局还会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