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康卡片机S210拆装镜头后按键不起作用,请教大师帮解。

楼主(2012-08-11):
原来镜头里有块镜片沾有灰尘,已影响到照片,不得已自个拆开清除,结果装回开机就如图所示,按键所有都不起作用。

网友:
拆开把排线重新插一下,同时看看有没有被你弄断的地方

网友:
今天抽空按超级版主的方法检查,果真连接按键板排线完全断开了!悲哉,应是拆该板时过于拉扯直原来已折曲的排线所致了。由于排线已完全断开,细小的铜箔焊接看来不是个人力所能力及的,所以下一步只能考虑更换成品排线了。这里谢谢吉光片羽超级版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