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上电跑到1.0几就掉。

楼主(2012-08-11):
联想E43A独显,上电到1.0几就掉电,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量各个部位又没短路的。请各位大侠说说思路呢。

网友:
你的看他跑马没咯,跑到那里咯,你用裸板点哈看咯

网友:
如果供电都有了并且都正常那么看电流有没有跳变过,如果是直接跳到1.0几那我建议把内存拿下来再通电看看电流如果一样那很有可能就是南桥那里的问题

网友:
我只是针对正常使用下损坏的板而言,进水的或者摔过的就不一定了

网友:
如果前端总线有问题也会掉电的。没复位没跑码都会引起。如果CPU复位都产生了那就查总线

网友:
测一下各桥边的小电阻、电容有没短路或掉件

网友:
应该是查所有的供电是否正常/时钟有没有发出来/最后就是复位/总线等吧

网友:
这个就说不清了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一个,是应为U口坏了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