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2-08-11):
6脚的,标识为63A16p,查资料有可能是OB2263,不能确定.是三色显示器上的

网友:
对照OB2263的应用电路和该板的实际接法,确认无误就换上OB2263吧

网友:
先取下,再量各脚间阻值,看是否附合2263

网友:
淘宝买吧

网友:
电源上面用的,换电源板吧.

网友:
换电源板吧,淘宝上不一定有得买,找得到厂家的话就有可能

网友:
没记错的话 2263是8个脚的吧?

网友:
干脆改个12V电源算了

网友:
是电源板上的吧?只有对照外围电路

网友:
这是一个电源芯片,是LED电源板上的吧

网友:
直接换电源淘宝上便宜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