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

楼主(2012-08-11):
大家说说PR97和PR99分压后PQ7和PQ11的G极为多少V?
我按照分压公式算出来是2.28V  可是网上有好多人都说是12.8V
实测也是2.28V,把我搞郁闷了。
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12.8V4
那个电阻打那个得到的电压高 对地那个 你要补一下基础了

网友:
R2X(V除R1+R2)

网友:
是12.8V。你算得2.28V是PR97 2端得电压。

网友:
12.8   是对的

网友:
1.是不是测错地方了,2.28v是PR97两端的电压。应该去测PR99与地的电压
2.是不是PQ27导通了拉低了电压

网友:
12.8V可能你测错地方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怎么个分压发 图纸PR99是没装件的?如果PR99装上后分压的话就是12.711V

网友:
实测PQ7和PQ11的G极只有2.7V左右,实测PQ7的1,2,3脚为3.3V,PQ11的4脚只有2.8V。请问是那里出问题了,这台机器修了好几天了,待机偏大0.13A,能触发触发后所有的+5V只有2.8V左右,机器亮了卡LOGO,我怀疑是+5V导致的,机器是lenovo Y450独立显卡的,要是直接把+5V接过来是不行的,待机会更大,在0.3左右了,而且+5V开启的东西太多了,风扇,硬盘光驱,还有好多

网友A:
把 PQ7 跟PQ11摘掉 看下 G极是多大

网友:
1m得分压肯定大呀。不可能是2点多v

网友:
R99除以R97和R99之和,再乘以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 PQ7 跟PQ11摘掉 看下 G极是多大

好的  可 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