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冷机不亮...

楼主(2012-08-11):
昨天接到送来一个清华同方的17液晶  外接12V   冷机开关不亮  多拔插几次就好了  电压正常  换适配器也施一样    求高手 上门毛病啊

网友:
换电容啦。。。

网友:
9494

网友:
拆开看一下驱动板,高压条有没明显问题。或代换高压条去判断是否高压条或驱动板问题

网友:
不亮时测一下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个12VDC线试下,主板虚焊了也有可能,吹下芯片吧,组装的机子就是多问题

网友:
那种外接电源的显示器    好像驱动板上的电容坏的不多吧?

网友:
是啊 电容没事都  实在不行就换驱动板。。省事了

网友:
换版更直接

网友:
多数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解决了  换的驱动板....

网友:
换板 解决的彻底些

网友:
这种都是驱动板ic不良

网友:
我个人感觉电容的问题多些

网友:
加焊驱动板的主芯片 最好用烙铁拖下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你打开它在看看了呀,真和你生气。